[建议]威纶触摸屏的软件是否能改进

楼主(2011-02-12):
威纶触摸屏的软件最头疼的是 程序复制或者存档必须要压缩,这个太麻烦了,能否再下个版本中改进下,把程序中用到的位图,向量图等都存入到程序文件中,那么换个电脑就不需要压缩和解压缩了。
有过好几次经历,忘记压缩,安装新版本或者以前老的程序,忘记压缩的,都不能用,里面的图片都要重新弄,麻烦啊。
用过这么多屏,好像就威纶需要这么操作吧。改进下!
另外屏上的232串口,与PLC连线的,能否改用公头,PLC上都是母的,连线2头都是公头的话,线很容易搞错,安装在设备后,发现不能联机,那时换线会很麻烦,只能在设备上重新焊。

网友:
以下是引用jywuzq 在2007-10-12-16:15:51的发言:
威纶触摸屏的软件最头疼的是 程序复制或者存档必须要压缩,这个太麻烦了,能否再下个版本中改进下,把程序中用到的位图,向量图等都存入到程序文件中,那么换个电脑就不需要压缩和解压缩了。
有过好几次经历,忘记压缩,安装新版本或者以前老的程序,忘记压缩的,都不能用,里面的图片都要重新弄,麻烦啊。
用过这么多屏,好像就威纶需要这么操作吧。改进下!
另外屏上的232串口,与PLC连线的,能否改用公头,PL

网友:
楼主说的对啊,我现在是怎么都连不上。。。。
郁闷。。。
楼主有没有什么地方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