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信

楼主(2011-02-12):
请问威纶西门子200通信,在PLC上是VD10(双字)、VD20(实数),在屏里应该怎么选择?是选择VW10   2个字吗??那双字与实数的区别呢?

网友:
你的设置没有错。双字的意思只代表你是由两个连续的寄存器组成的数据,至于数据格式是你自己来定义的。如果你的数据纯粹是整型数据,你就直接选择原始数据那些;如果是浮点数,你就选择成浮点数。只是数据格式的不同而已,记住这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