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E500地址说明书那么多的地址我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1-02-12):
谁有E500地址说明书那么多的地址我该如何使用?比如说明LW RW RT....我只知道X Y M 这些地址如何用?
    谁能发一个详细的地址如何使用说明书资料的给我。
                                                          taoshu0630@21cn.com
                                                                                    轩轩

网友:
我也要找那些地址的问题,在编辑不同的图片不同的指数灯,如何使用地址

网友:
你如果没有电子档手册的话,在软件安装好之后,EB500软件根目录下面有一个reversed   word-bit的PDF文档,打开后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系统保留字的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