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线模拟

楼主(2011-02-12):
看8000系列的宣传手册,介绍到在线模拟1状态下,PC可直连PLC仿真操作,请问如何连接?如何设置?还需要MT8000在线吗?

网友:
如果你使用过EB500软件的“直接在线模拟”功能,你就会比较清楚了。这个是使用PLC的编程线将电脑和PLC连接起来,在EB8000软件里面设置好跟PLC的通讯参数,然后使用“Project Manager”里面的在线模拟功能来实现。记得,在EB8000里面设置的COM口,要跟你的计算机的COM设置一致。因为这个时候,PC机就是一台MT8000的机器。比如你在EB8000上设置从COM1口连接PLC,那么你的计算机的COM口也必须是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