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实际做过单片机的modbus程序?

楼主(2011-02-12):
有的大侠请留步,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十分感谢,十分期待!
根据客户的要求,我这几天正在调试单片机MODBUS RTU与MT8000通讯的程序.能通讯上,已调试成功0x与1x的读写.寄存器读写还未调试.
希望威纶能提供相关的资料..
是指单片机间的485通讯?我作过!

楼主:
我怎么看不到回复啊!

楼主:
我碰见了问题,我自己编写的程序,我用一个0x来试验,开关总是自动复位,不能像离线模拟一样不自动复位!

网友:
有测试代码;具体可以和我们公司联系

网友(2011-03-16):
网上的范例程序D40—与51单片机通信的程序,我在电脑上测试了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通信连接:EB里是选择的是COM1 RS232/COM2 485
             proteus中51连接COM2 /COM1
其中的com1 com2用虚拟串口软件虚拟的,能看到发送了多少数据就接收了多少数据,但通信不成功。
EB在线仿真结果:no response!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2012-05-29):
我碰见了问题,我自己编写的程序,我用一个0x来试验,开关总是自动复位,不能像离线模拟一样不自动复位!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您怎么解决的?

网友:
哈哈,那程序有问题,我都弄了好几天呢,我现在和STC的单片机通信相当的稳定,不管是位操作还是寄存器操作,我已经把D40的程序一行一行的分析,这问题那问题的,现在使用已经差不多1个月了,客户反映非常的良好,不掉线这些

网友(2012-07-12):
回复 网友B:

我在调试DSP和MT6000的通讯,MT6000通过RS232读取DSP串口的数据,能否把您的程序发我一份,我参考下,谢谢,secess@163.com

网友:
我也希望能用TK6070控制STC单片机,能提供我一份学习下吗,谢谢!tuowai@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帮个忙  我弄了一个多星期了   能发代码吗,343376013@qq.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自己编写程序,可以求教下程序的思路吗?每当有按键按下,是不是有串口数据发送。屏是不是循环询问单片机,然后单片机要发送数据吗??谢谢!!!

网友(2012-09-25):
我还没试过呀,看样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