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是否一个屏只能连接一个PLC呢

楼主(2011-02-12):
如果想从一个屏上查看到若干个PLC的数据,该怎么实现
貌似只能在系统参数里设置一个PLC地址。
我使用MODBUS RTU方式

谢谢!

楼主:
刚看到网站下载区有个一屏多机的例程,下载来看了一下
是否要连多个PLC的时候
只需要在设备地址栏内填写”PLC站号#地址号”就OK了呢?

谢谢!

网友:
对;这要看你使用的是那中屏;
如果是500对PLC 的品牌是有要求的;就提可参考书名书一屏多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