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值计算问题

楼主(2011-02-12):
从PLC取到的数需要除以100后再显示
比如取到1234
定义宏
变量类型int A, float B
宏读取到的数1234赋予A
B=A/100
将B写入LW1

在屏幕上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LW1,类型BIN,字数1,执行宏后

当数值显示元件小数点以上位数为4,小数点以下位数为0时,显示12

当数值显示元件小数点以上位数为2,小数点以下位数为2时,显示0.12[/B]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哪里设置不对吗

楼主:
这个问题不值得回答吗?

网友:
是500的屏;是的话我们产品不支持32整形运算和浮点数的运算

楼主:
谢谢解答!
屏是MT506MV

不支持浮点运算?
刚刚试验一下,果然不支持...原来小数点的作用就是让它看起来像个小数,实际上还是证书...
天呐...困扰了两天的问题终于豁然开朗

MT8000系列支持浮点运算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16 16:56:0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