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 屏幕保护问题

楼主(2011-02-12):
各位高手:

              为什么我从weinview网站下载的<自定义屏保示例(只有一个页面和屏保页面)>事例,在短线模拟的时候可以,但当我将页面增加了13页面的时候,在13页面的时候自动进入屏保是可以的。但是当我需要返回13页面的时候,他却返回了第10个页面。如过我将返回页面修改成13的时候,他是可以的,但是当我停留在10页面的时候,屏保结束是进入13页面。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我在哪个页面进入屏保,当我触摸屏幕的时候就进入哪个页面呢。比如说我停留在A页面,屏保结束后还是进入A页面呢?谢

网友:
500的屏保设置你看的那个范例;用到了宏指令和PLC控制;具体用到宏指令的编程;以上的功能你可以通过宏指令来实现
不知道楼主能否讲的详细点。我觉得只要你帮我多做几个界面,让我能够任意停留在某个画面。而是不是调到最前面的画面就可以了。剩下的我可以模仿。谢谢!
同时想问个问题
宏程序有条 SetData(c ,LW_Binplc ,10,1)
请问这个“C”是和那个对照起来的,“10”是指的什么,具体和哪个东西对照起来的。“1”又是和哪个对照起来的。劳驾解答谢谢。

上面两件事情烦请帮忙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