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8tv与PLC通讯

楼主(2011-02-12):
在让MT508与PLC通讯  测试时触摸屏显示”PLC no response   各种设置正确    我想找出其中的原因   在说明书中看到:
有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可以用来查找错误引起的原因.如果系统连接和 PLC参数设置都
是正确的话,使用EasyWindow/PLCmonitor 可以看到出错信息所在的”Block”。通信失败将会
加上”-fail-”的字样

怎么找不到EasyWindow/PLCmonitor ?

网友:
他说的是在线模拟的情况下
右键点模拟窗口,有PLCmonitor,勾选Capture block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