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带宏指令的范例程序

楼主(2011-02-12):
我在网站下载的范例程序都看不到宏指令。我现在想编写一个宏指令,LW0由0自增至100,当重复此动作2次后,触摸屏更换画面,不知怎么编,请教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你的算法可以这样认为;LW0由0增加到200;执行一次;加入要切换的窗口是15窗口;通过LW寄存器控制切换;LB200控制执行宏指令。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a=0 ,i=1
short b,c=15
GetData(b ,LW_Binplc ,0,1)
For b=0 To 200 Step 1
b==200
Next
SetData(c ,LW_Binplc ,100,1)
SetData(i ,LB_Binplc ,200,1)
End Macro_Co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