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后年月日时分秒都不跳????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软件是2.7.3版本,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后程序上的地址:年(RW 60005)、月(RW 60004)、日(RW 60003)、时(RW 60002)、分(RW 60001)、秒(RW 60000)都不会跳(计时)。真头痛,我用了好十多个屏都是这样的。。

网友:
十几个屏都是这样;那就和你的软件版本以及做程序有问题;你可以从装2.74的软件版本;同时可以下载我们的视频教程看一下;同时将视频教程里的程序下载到屏里看是否可以执行

楼主:
程序不会出问题吧。因为之前我用MT509L/510L/510M都可以计时的。还有MT510T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2-02-04):
我的秒显示位可以跳,但是不能修改时间,一碰到屏面,就显示静止了,重启或按一下复位键可以继续跑秒。这是什么原因啊?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