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访问MODBUS-RTU 4X寄存器中的每一位?

楼主(2011-02-12):
1、MODBUS-RTU从设备的某个寄存器40001,其中每一位代表一种报警状态,共计
  表示16个报警状态。
2、我想在MT65系列中做报警事件,该如何访问呢?

网友:
在事件新增”报警登录”, 地址类型选择”Bit”, 读取地址选择”MODBUS RTU”与4x_bit即可

可以利用”报警条”与”报警显示”对象显示报警内容

不然留下mail, 我写的demo给你参考

楼主:
谢谢。
  我问了贵公司的技术员,但是我试过后,不对。
  如下几个寄存器,其中40008、40009、40010每位代表一个报警状态,其余寄存器中存储的全部是整数。
////////////////////////////////////////////////////////////////
//             实际地址  MT_8000访问地址(zero_base_addressing)   说明
//////////////////////////////////////////////

楼主:
贴错了,看下面:

谢谢。
  我问了贵公司的技术员,但是我试过后,不对。
  如下几个寄存器,其中40008、40009、40010每位代表一个报警状态,其余寄存器中存储的全部是整数。
////////////////////////////////////////////////////////////////
// 实际地址  MT_8000访问地址(zero_base_addressing)   说明
/////////////////////////////////////////////

楼主:
我的邮箱LiQingLin.1004@tom.com

网友:
请问你为何选的装置是MODBUS RTU (zero_base_addressing) ?
一般是选择MODBUS RTU, 这两个装置的地址对应会相差1

4x_bit的命令格式为AAAABB, BB是bit位置
所以你应该使用700, 701, 702, 703, 来表示地址7的bit 0, bit 1, bit 2, bit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