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该如何控制

楼主(2011-02-12):
对于MODBUS-RTU 4X-Bit寄存器
 当对应的位=1时,指示灯显示“绿色”,
 当对应的位=0时,指示灯显示“灰色”
该如何设计?

网友:
只要使用向量图或是图库的指示灯即可

楼主:
我要用MODBUS-RTU 4X-Bit 寄存器的某位控制指示灯的显示,
 当对应的位=1时,指示灯显示“绿色”,
 当对应的位=0时,指示灯显示“灰色”
而《向量元件》中没有如下设置的对话框呀!
  PLC名称 = MODBUS-RUT(zero_base_addressing)
  设备类型 = 4X-Bit
  地址   = 700

楼主:
喔,我找到了,用《位状态指示灯》元件,
  状态0时,设置一种图片
  状态1时,设置一种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