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状态指示灯》元件状态0的图片和状态1的图片如何设置

楼主(2011-02-12):
我要用MODBUS-RTU 4X-Bit 寄存器的某位控制指示灯的显示,
 当对应的位=1时,指示灯显示“绿色”,
 当对应的位=0时,指示灯显示“灰色”
当我进入《位状态指示灯》元件设置对话框时,并选择状态0和
状态1的图片时,
  发现状态0是凸起时的图片,而状态1同样的凹起的图片。
 我怎么才能设置成状态0是“灰色”的指示灯图片
         状态1是“绿色”的指示灯图片

网友:
自己添加位图;先添加灰色的图片表示0状态;在添加1状态的绿色图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