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 4X寄存器中的bit0和bit1的

楼主(2011-02-12):
MODBUS-RTU 4X寄存器40008中的bit0和bit1的组合如下:
   bit1    bit0
          0       0      --->代表控制器工作状态=手动状态
    0   1  --->代表控制器工作状态=自动状态
          1       0      --->代表控制器工作状态=停机状态
           1       1     --->代表控制器工作状态=复位状态

  我如何在E8000中根据上述bit0,bit1显示一个字符串呢?

网友:
这简单

bit1 =0 bit0=0 时,表示4X寄存器40008的值等于0
bit1 =0 bit0=1 时,表示4X寄存器40008的值等于1
bit1 =1 bit0=0 时,表示4X寄存器40008的值等于2
bit1 =1 bit0=1 时,表示4X寄存器40008的值等于3

你就使用一个状态指示灯¸ 地址使用4X寄存器40008, 并将

状态的0的标签设为“手动”
状态的1的标签设为“自动”
状态的2的标签设为“停机”
状态的3的标签设为“复位”

即可

楼主:
(1)、但是这个寄存器的bit2,bit3,...bit15都已经使用了,代表其它的含义。
  bit0,bit1只是其中的两个位呀!
(2)、&#184是什么意思呢? 才接触E8000没有几天,呵呵!

楼主:
我选择“主菜单”--->“元件”--->“多状态指示灯”
  弹出“新增 多状态指示灯”对话框
  (1)、一般属性
     方式=数据
     偏移量=0  代表什么含义???
     PLC 名称  = MODBUS-RTU
     设备类型   = 4X
     地址     = 0012
     状态数   = 4
   E8000要求的是整个寄存器的数值,而我这个寄存器的bit0,bit1代表四个不同的状态,bit2,bi3,...,bit15代表其它的含义,这怎么处理呢?

网友:
你就使用一个状态指示灯&#184

&#184 打错了

网友:
你的使用情形只能搭配MACRO, 计算出目前的状态, 在使用一个LW来显示

不然就是将bit 0用来指示状态0, bit 1用来用来指示状态1, bit 2用来指示状态2, 依此类推,
状态指示灯使用LSB 模式

可以直接询问技术人员, 论坛上的回复总不是那么的清楚

楼主:
我新建了一个宏指令如下,能完成上述功能吗?
macro_command main()
int source
int result

GetData(source, "MODBUS RTU", 4x, 0012, 1)  //source指向40012寄存器
GETBIT(source, result, 0)   //从source中获取bit0位到result的bit0位
GETBIT(source, result, 1)    //从source中获取bit1位到result的bit1位
SetDat

网友:
short source
short result, bit_0, bit_1

GetData(source, "MODBUS RTU", 4x, 0012, 1)
GETBIT(source, bit_0, 0)
GETBIT(source, bit_1, 1)

result = bit_1 * 2 + bit_0

SetData(result, "Local HMI", LW, 183, 1)

你的MACRO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