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楼主(2011-02-12):
版主我按照如下方法,调试还是不行,请指点。

第一步: 主菜单--->工具--->宏指令...--->编辑
    弹出“编辑器对话框”
   (1) 编号=1  宏指令名称=控制器运行
   (2) 编辑如下的宏指令
   (3) 编译后显示 0 error(s)
   (4) 关闭
   (5) 确认

    short source
    short result, bit_0, bit_1

    GetData(source, "MODB

楼主:
如果第二步直接用MODBUS-RTU寄存器,则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第二步:“主菜单”--->“元件”--->“多状态指示灯”
  弹出“新增 多状态指示灯”对话框
  (1)、一般属性
     方式=数据
     偏移量=0
     PLC 名称  = MODBUS-RTU
     设备类型 = 4X
     地址   = 0012
     状态数   = 4

第三步: 在该画面添加一个“数值输入”元件
    PLC 名称  = MODBUS-RTU
     设备类型 = 4X

楼主:
第四步:主菜单--->元件--->LC控制
  弹出PLC控制对话框
   (1)新增,再次弹出另一个PLC控制对话框
      PLC名称=Local HMI
                  控制类型=执行宏指令
      宏指令名称=控制器运行(ID:1)
      设备类型=LB  ?????LB是干什么的
      地址=     ??????这个地址该填写什么

网友:
你的mail似乎有问题, 不然直接发个demo给你看会比较快,
请留下正确的mail,
不然直接问技术人员会比较快

楼主:
我的Email 是 Liqinglin.1004@tom.com
我的QQ号是709988073

楼主:
我没有收到,发送到我的QQ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