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06MV与S7-300问题

楼主(2011-02-12):
切换开关自动复位,就是按下去开,  马上弹回来变成关状态。手一直按着也会弹回来,什么原因?通讯没问题,指示灯,数值显示都没问题

网友:
其他开关量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和你的PLC的是否制位有关系。可以清空PLC程序单独测试这个位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