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T6000系列运行时,按钮按下时没有声音?急急

楼主(2011-02-12):
(1)、制作的“功能键”元件,按下时没有声音?
   在“按键声音”复合框中
    (a)发声 已经打勾
    (b)声音库已经选择
    (c)点击播放时,在PC机上可以听到声音。
    但是下载到人机界面中运行,却听不到声音。

(2)、“数值输入”元件和“数值显示”元件中的数字如何水平居中和垂直居中。
    (a)刚刚生成时,系统会自动水平居中和垂直居中
      但是我修改《轮廓》后,就不居中了,如何让它居中显示呢?

楼主:
(3)类似WINDOW的START菜单使能以后,按下后FAST WINDOW就一直在屏幕上,如何让它5秒钟没有按下任意键,就自动关闭呢?
(4)元件群组后,怎么不能执行水平和垂直分布呢?

网友:
1)、制作的“功能键”组件,按下时没有声音?

MT6000是没有支持声音输出的, 你只能用beep声

(2)、“数值输入”组件和“数值显示”组件中的数字如何水平居中和垂直居中。

你选择对象后(记住, 不是选择对象里面的文字), 按下toolbar上的置中对其即可

(3)类似WINDOW的START菜单使能以后,按下后FAST WINDOW就一直在屏幕上,如何让它5秒钟没有按下任意键,就自动关闭呢?

这个要靠自己使用宏指令撰写

(4)组件群组后,怎么不能执行水平和垂直分布呢?

很抱歉, 目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是连beep音都没有,用位状态设置按钮控制LB9019,怎么弄都不行,求助!

楼主:
(2)、“数值输入”组件和“数值显示”组件中的数字如何水平居中和垂直居中。
你选择对象后(记住, 不是选择对象里面的文字), 按下toolbar上的置中对其即可
     ??????

     我选择元件对象(没有选择里面的数字,而是直接选择对象)后,toolbar
上的置中对齐等,是灰色的,不可执行。
     我使用的编译器是EasyBuilder 8000

楼主:
我是说:
   数值输入”元件中的数字 在这个“元件”中如何水平居中和垂直居中

网友(2012-08-24):
不要再声音上浪费时间啦,有时间好好学习有关基础知识。这种触摸屏没有声音

网友:
置中对其

置中对其

按键音设置

按键音设置

网友(2012-10-05):
我的也是,哪种型号性能一样而且会带声音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HMI都有按键音,不过此功能需要启用才能发出beep声音。关于如何启用,此贴已有截图、相关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