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导入时出现错误--在线等

楼主(2011-02-12):
请问各位高手!我将24位图片用PHOTOSHOP软件另存为16位图片,可以导入到MT510系统中,也不会变色!但离线模拟时,出现错误!“project image error comipler again"重编译也没有用!请问怎么解决呢?我主要是想把24位的图片要导入到系统里面去!谢谢!

网友:
我们500的屏支持256色的;BMP格式的图片;你导入的格式有问题;我们不支持24位的图片。你具体可以参考相关的视频教程;在下载中心有相关的视频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