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线和西门子200 PLC在线模拟?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PLC是西门子S7-200 编号程序在线和PLC模拟 老是出现通信异常 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线模拟要在easymanager管理器中进行;不能在工具选项点击在线模拟;在管理器里第二项要选择project download 和第三个选项complete download;要把Direct online simulator 倒数第二个选项打上勾;然后在选择online simulator这样才可以选择在线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