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 和单片机的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1-02-12):
MT506 和多个单片机通信,通过MODBUS协议 发送每个指令字节时,有没有第九标志位, 也就是说触摸屏可不可以区别地址和数据帧。   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我们这边是标准的MODBUS协议

楼主:
单片机串口设置为9位数据,这样可以用“1”和“0”来区别地址和数据,我想达到的效果是;在一个单片机给触摸屏发数据时(第9位此时为“0”),其他单片机是不接受的,而触摸屏是可以接受的,
问题是;我用单片机以8位数据的形式给触摸屏回指令,触摸屏可以接受并显示, 但我用9位数据的形式从单片机向触摸屏发数据(第9位此时为“0”)时,触摸屏是没有响应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请  大虾   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