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MODBUS RTU 通信

楼主(2011-02-12):
元件的显示格式是16-bit BCD ,LPC设备发送的数据格式是怎样的?

显示格式是32-bit Float、16-bit unsigned 、32-bit unsigned ,LPC设备发送的数据格式又是怎样的?

-------“Modbus 功能码测试” 错误

我使用的是MT8080t

判速回复

网友:
我是做得头发晕都没做通,

网友:
我们会在下载中心的文档里发个关于MODBUS代码说明文档;过几天你可以下载下来
参考

网友(2011-03-16):
网上的范例程序D40—与51单片机通信的程序,我在电脑上测试了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通信连接:EB里是选择的是COM1 RS232/COM2 485
             proteus中51连接COM2 /COM1
其中的com1 com2用虚拟串口软件虚拟的,能看到发送了多少数据就接收了多少数据,但通信不成功。
EB在线仿真结果:no response!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2020-11-06):
引用 网友A:

没见到有这个手册

网友:
大家好
MODBUS 功能码、报文格式等可参考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