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系列数据传输用宏指令实现!(不好意思发错地方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是MT8104T。因为我的地址不联系,所以我是这样实现的,首先定义float变量数组a(字符型的也可以存储),用Getdata()将PLC数据存入a,然后再用Setdata()将变量数组中的内容写入Local HMI的LW或RW或CF卡或U盘,这样完成了参数的存储,如果调用的时候则相反。
另外,如果你存储的内容的地址是连续的,可以用配方功能或定时触发式数据传输或手动触发(MT500没手动触发)来实现。

不知道还有没有好的实现方法,请高手指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4 10:20

网友:
谢谢你的指导,可惜配方被我用作参数通道了,我编了一个程序你看看可有什么问题,我编译了没有错误,可是在离线模拟时无法执行
Macro_Command main()
int i
bool j=1
float a[999],b[5]
GetData(b[0] ,D_Binplc ,3705,4)
  GetData(b[1] ,D_Binplc ,3709,2)
   GetData(b[2] ,RW_Bcdplc ,60005,3)
  GetData(b[3] ,RW_Bcdplc ,60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