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语言分别设置字体的大小!!!

楼主(2011-02-12):
强烈建议,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有点过分了!

楼主:
我的邮箱:birdies@163.com

网友:
已寄出, 请先下载V131版, 再使用寄给你的软件更新

不过需注意, 使用V140打开并存盘后的工程档案, 只能使用V140, 或更新的软件开启, 不然就必须使用V131的反编译功能, 恢复为V131的档案格式
首先感谢您的帮助,软件我已经收到了,这可是解决了打问题了,否则是很累滴。但是我在使用中发现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使用文字,然后选择使用文字地址标签,选择了置中对齐,可是发现,语言一的文字始终固定在左上角,无法改变其位置,但是,语言二的就可以。[语言一(中文),语言二(英文)]
同样,位状态就能够正常使用,所以,只好用位状态按钮代替文字标签了。
关于单行文字在按钮的整体面域中的居中问题,也希望能够解决,还有,对带有标签的按钮中的文字无法用CTRL组选,所以也就无法等高,靠左……,希望能修正一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上一次寄的EBResource.dll有一点问题, 更新档已寄给你了, 请置换

另外, 谢谢你提供的宝贵意见, 我们将在下一个版本加上这些功能,
再一次感谢你采用威纶的产品

楼主:
我正在愁一早晨的功夫白费的时候,就收到了你的替换文件,果然是药到病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