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本站下载中心下的软件怎么安装不了

楼主(2011-02-12):
请问在本站下载中心下的软件EB500V274_080130_chs(简体).zip安装不了,在安装中的提示是乱码。

楼主:
下载繁体的就可以正常安装,但我用的是简体系统,不方便。

网友:
应该是你系统的问题,我使用正常,我是xp sp3

楼主:
但其它所有的简体软件都能正常安装,单单此软件装不了,提示的还是乱码
你好,我从客户的机器的一台MT508S中内上载程序后在反编译后见到的文字全是乱码,但是从EOB文件离线模拟却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还可以呀,我现在已下载并安装了

网友:
mt506如何进屏设置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说明书;说明书可以在下载中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