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延时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 MT506和单片机通过MODBUS协议通信,在单片机受到506指令,我发现立即回复指令的话,触摸屏是没有反应的,但当我延时了10ms左右时,再回复指令,便可以正常通信,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必须有延时,如果有的话最短是多长时间便可以保证其正常通信?、
谢谢, 大虾们指导
没有的事儿啊,我做了,立刻回复是可以的。

网友:
没有具体的时间;主要看触摸屏当前画面的控件数量;数量越多周期越长;延时会要增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