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4T用U盘传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MT8104T想用U盘传送文件,将工程文件建立成存储到U盘中的下载资料以后,将U盘插入HMI中,找到USBdisk,但是却找不到文件存放目录,只好选择USBdisk进行传输,提示下载文件不正确.试了N次发现还是不行.最后终于试了一下,用一个128M的U盘进行下载,一切ok!与先前的U盘唯一不同的是,先前的是8G的,分了3个区,其中二个区加密了(下载的文件放在没有加密的区).
难道真的是HMI不支持多分区的U盘.

网友:
最好使用小的U盘,fat16或fat32格式

网友:
威纶的屏最大只支持2G的U盘,你用8G的当然无法识别!

网友:
上传时对U盘的容量没什么要求,对MT6070IH测试,使用金士顿FAT格式1G、宇瞻FAT32格式8G、16G的都可以上传。
但存储资料时,最大支持4G U盘,即使U盘容量超过4G的,也只能识别到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