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通讯速度?

楼主(2011-02-12):
用一台人机连两台PLC(PLC A和PLC B),两种方式通讯。
1.人机COM1用485方式连PLC A   人机COM3用485方式连PLC B,
2.人机COM1用485方式分别连PLC A和PLC B,两台PLC通过设不同的站号来区分,通讯。
两种方法哪种速度更快。
有些什么优点、缺点?

网友:
如果可以, 分成两个COM port较好

如果是使用同一个COM port, 有时候需在等待完成对第一台PLC的命令后, 才会执行对第二台PLC的命令, 这样对两台PLC2的命令会互相影响, 例如第一台2第一次发生断线的情形时, 需等到timeout后, 才会继续执行对第二台PLC的命令

网友:
MT510TV4W右下角按了没反应是什么问题?请高手给我发到邮箱,在此表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