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与MT506MV通讯

楼主(2011-02-12):
原来用s7200与506L通讯,后来换成MT506MV的,我将506L
的程序上传上来,在系统参数中改成506mv后下载。但是连上后显示PLC NO RESPONSE,我用电脑直接与s7206在线模拟,也显示PLC NO RESPONSE.是不是有什么参数没有设置对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1:看你的程序是不是在管理器选择完全上传;下载的时候是不是选择了完全下载

网友:
将原来的506L的程序压缩成cmp文件,然后使用EasyBuilder 500的软件解压缩后打开,选择机型为“MT506T/C(320*234)"后,存盘、编译后即可下载到MT506M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0-6 9:59:45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