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系统保留字设置时间显示

楼主(2011-02-12):
如何用系统保留字设置时间显示
请教高手  急

网友:
使用系统保留地址

LW9017(秒), LW9018(分), LW9019(时)...

利用数值显示物件即可

网友(2011-09-25):
这样的只能分三个数值元件才能全部显示出来时分秒,能不能在一个数值元件里显示啊?

网友:
不能在同一个里面显示出来,您可以使用群组功能。

网友:
群组的那整个工具栏都是灰色的,不能用啊,怎么才能用呢?

网友:
先选择需要群组的原件,选择后群组的按钮成灰色。

网友(2011-11-05):
怎么使用啊?直接把这三个放到屏幕上就可以了吗?PLC程序还需要编写什么不?我的6070ih放了显示的不正确,还有奇怪的字母呢!
使用系统保留地址
LW9017(秒), LW9018(分), LW9019(时)...

网友:
使用系统保留地址
LW9017(秒), LW9018(分), LW9019(时)...
用数值显示,数字格式选择16bit-unsigned即可。

网友(2012-11-09):
小时跟分之间的“:”符号是怎样处理的?是之后添加的文本内容,还是转换时能处理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