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5X代表什么,3X代表什么?

楼主(2011-02-12):
我知道:
  0X :线圈
  1X :开入
  3X :输入寄存器
  3X-bit:获取输入寄存器的某一位
  4X :读取保持寄存器
  6X :写保持寄存器
//--------------------------------------
      5X :代表什么?

  请问我的描述对吗?

楼主:
5X代表什么呢?

网友:
5x与4x不同, 一般是用在32-bit数据, 他的数据是以4 bytes为一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