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在控制器中增加了3X寄存器后,竟然出现PLC无应答

楼主(2011-02-12):
(1)、控制器中只有4X寄存器时,通讯正常。
(2)、当我增加了3X寄存器后,竟然每隔5分钟左右出现“PLC无应答”对话框,
    为什么呢?
(3)、我用组态王测试,则一直正常
    其中组态王的采集频率=100毫秒,MT8000采集频率=100毫秒

楼主:
  我只增加了
   (1)3X寄存器
   (2)3X-bit寄存器
  在某些画面中,即有4X寄存器,也有4X-bit寄存器,也有3X寄存器,也有3X-bit寄存器。

网友:
只是讀而已嗎? 有寫入動作嗎?

楼主:
只是读。因为3X寄存器是只读的。

楼主:
为了验证是我的程序的原因还是你公司产品的原因,
  我将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代码全部屏蔽(只保留3.5字符超时处理),也就是说,防止定时中断打断串口通讯,造成通讯数据丢失,结果还是出现上述问题。
  然后用其它大型组态软件(例如:组态王),从来没有出现过上述现象。

楼主:
我使用的是“在线仿真”

网友:
2)、当我增加了3X寄存器后,竟然每隔5分钟左右出现“PLC无应答”对话框,
    为什么呢?

這一點倒是有一點怪, 在線仿真是限制只能用10分鐘

這樣好了, 你可以把那一頁的畫面寄給我嗎?

kevin@weintek.com

楼主:
我去掉3X寄存器后,问题依然存在。
  看来是软件的在线仿真问题,因为同样用《组态王测试》就一直好好的。
 我只有用真实的MT8000系列来测试了。
  EasyBuilder  8000还有一个不足这处:
    (1)、不支持多线程,例如想从一个工程拷贝一幅画面到另外一个工程,则无法实现。
    (2)、我的版本是2008.06.23版,我没有找到“置中对齐”。

网友:
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1)、不支持多线程,例如想从一个工程拷贝一幅画面到另外一个工程,则无法实现。
         请使用[编辑]->[窗口处理]->[窗口复制]

 (2)、我的版本是2008.06.23版,我没有找到“置中对齐”。
         在选择物件后, 可以在toolbar上找到几个按钮,  分别为"置左","置中", "置右"对齐
                  按钮位置大概在选择字型下拉视窗的旁边

楼主:
我下载到MT8000液晶屏后,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