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能通过以太网联接永宏PLC吗?

楼主(2011-02-12):
MT8000能通过以太网联接永宏PLC吗?
永宏PLC不是有FBS-CBE以太网通讯模块的吗?
我想用MT8000的人机来监控永宏PLC,不知道行不行?
如果 行,我该怎么设定参数?

网友:
可以的。在EB8000软件中选择PLC类型为“Fetek FB Series”,接口类型选择“Ethernet”,IP地址就设置为你的模块的IP地址,端口号设置为500.这样就可以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