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2-12):
工程选用MT506L.PLC为OMRON的C200HE,连接线为USB转编程口的USB-CIF02,进行在线模拟不能连接上,请大师帮忙.

网友:
有些USB的转接线是不行的;建议你直接用串口

楼主:
这根连接线使用三菱的触摸屏模拟软件进行在线模拟是非常正常的,是否贵司的软件在此方面有欠缺.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串口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安装USB 2.0 TO RS232 Cable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