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1、MODBUS寄存器如下:
   40001=温度1
   40002=温度2
   40003=实际温度
   40004=给定温度
   40005=输出指令
   40006=温度反馈
  在实时曲线画面中,如果我只想显示《温度1》和《给定温度》和《温度反馈》三根
曲线,其它曲线不想显示,但是在《实时曲线画面》中,必须将上述6个寄存器的曲线全部定义在画面中。
  能否像其它组态软件那样,通过按钮选取,想显示哪根曲线,就选取哪个寄存器呢?

楼主:
还有我想将上述曲线显示在一幅画面中,因为液晶屏大小有限。
  如果液晶屏空间比较充足,我可以在“资料取样中”定义多个项即可解决。

网友:
目前无法选择只选择特定曲线, 我们会在未来版本加入此项功能

目前变通的方式是:你将不显示的曲线的颜色选择与背景相同颜色

另一个方式是重新定义你的取样顺序, 例如

  40001=温度1
 40002=温度2
    40003=温度反馈
  40004=实际温度
 40005=给定温度
 40006 = 输出指令

此时在曲线图中只显示前面三条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