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ject image error

楼主(2011-02-12):
点击离线模拟是,出现project image error 请问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
你在程序中插入的位图格式不正确;你可以参考视频教程里的位图的插入

网友:
是不是不是你选择的触摸屏型号不支持你的的位图格式?最好确认一下你选择触摸屏的类型和你添加的位图是否兼容

网友:
是里面的位图格式和触摸屏不相容,换个位图就行了。至于是里面的哪一张,得你自己去找。

网友:
应该不是吧 我这里也遇到  上传后反编译后的程序再编译后就没办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