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屏多机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试过用一台mt506mv的触摸屏直接通过RS485接口与两台西门子的200PLC 连接,触摸屏的设置中已设为扩展模式,并且地址也加上了PLC的站号,但连上系统后发现触摸屏只能与在easybuilder的系统参数中设定的PLC站号通讯。请问一台mt506mv的触摸屏能否通过RS485接口直接与多台西门子200PLC连接?应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
      在下载的范例程序里面有一个“S7-200一屏多机示例”,下载地址:"http://www.weinview.cn/upload/S7-200一屏多机示例.rar”
    我最近也在弄一屏多机,不过我使用的是OMRON的PLC,好像PLC站号不一定要设置,只要在PLC的通讯设置中设置好PLC单元号,然后在HMI中与其地址对应好就行了!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网友:
关于一屏多机是有型号限制的;有些PLC是不支持的;支持的的PLC类型在说明书上;大家可以参考.也可以参考下载中心的例子;例子已经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