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中如何访问西门子plc中的地址

楼主(2011-02-12):
请问如果通过modbus协议用mt506mv触摸屏连接多台西门子s7-200的plc,每台plc中的Q、I、M、VW地址应该分别对应0x、1x、2x、3x、4x中的哪一个模式呢?不同plc中的地址应该如何访问呢?

网友:
plc中的Q、I、M、VW地址应该分别对应在西门子那边有个MODBUS对应表的;
0x、开关量读/写
1X、开关量读
3x、模拟量读
4x、模拟量写/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