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编辑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在MT508S 屏里上传的程序 能正常 离线模拟 但是无法打开 反编辑出现 文字乱码  无论新旧版本都不行 请问版主 是为什么?怎样处理 谢谢

网友:
反編譯功能不是很完善, 留下你的mail, 我寄目前最新的EB500(尚未release)給你測試
谢谢 我的邮箱  pihailin@126.com

楼主:
谢谢 邮箱 pihailin@126.com

网友:
kevinchen说的有道理
有时候程序就连离线模拟都不能正常运行
luofengli2001@sina.com
kevin chen  不够诚意 说寄我最新的EB500 测试 几天来都没反应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有啊,出现的不是正常的汉字。
我用的是MT510的屏,我想知道把屏上的资料上传到电脑后的j具体操作方法。现在我们有两个屏的画面都乱了。我也搞不定了。
hmk2006@126.com

楼主:
kevin chen 一点诚意都没有 说寄我最新的EB500测试 邮箱贴上来 一个星期了都没反应

网友:
新版的是多少版本号的呢?
版主有看到的话,也请发一个到 邮箱:  netfree @ 126 . com
多谢了

网友:
我早已寄了

网友:
新版的是多少版本号的呢?
也请发一个到 邮箱: netfree@126.com
多谢了

网友:
你们的问题可有解决了?
可否能晒出来与大家共享啊?
最新版的也不行吧,中文版、繁体版、Uncoid版都试过了!
头昏……
还望知情者指点!
E-maiL: collegezhangming@126.com

网友:
给我一份吧,我的邮箱是ZCLZF@HOTMAIL.COM,谢了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EVIEW触摸屏,型号是MT510LV4CN。9寸,现在想换一台小一点的屏,请问程序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