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MT508 (45GWV)下载问题

楼主(2011-02-12):
紧急求助,MT508能上传数据,但下载数据的时候进度条走了一点就出现通信超时,再试上传已经不能上传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了!

网友:
我下载MT505的时候下载也是老超时,开始是通信速率设置不好,最后弄好还是不行,没办法,关闭软件,从新打开下载就可以了。打电话问技术支持,说的也不清楚,告诉我以以后遇到想不到的问题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楼主:
问题解决,就是端口传输速率慢的问题。上载时的文件小,下载时的可能大吧,换了一个端口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