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标莶文字排除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做了个切换开关,在把标莶复制到另一种状态时,标签上的文字总是不能放到正中位,要怎么才能调整呢?

网友:
圈择物件(不要选到物件中的标签)后, 再点选工具条上的置中对齐选纽

网友:
这样做了感觉没有用,还是得手动调节,我的屏幕6100i

网友:
以下是引用andy_fang 在2009-10-5-19:04:53的发言:
这样做了感觉没有用,还是得手动调节,我的屏幕6100i

二楼解答没有问题,一定只是选中元件,不要选择元件上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