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做一个系统密码输入正确后,自动进入设定页面的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是威纶506的屏,现在想做一个系统参数的密码,要求在输入正确密码后自动进入系统设定的页面,该如何做阿?

网友:
通过宏指令和PLC控制来实现

楼主:
有没有例子帮我发个吧,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

网友:
应该不需要用到PLC,只需要利用屏的宏指令就能实现。
思路:1、增加PLC控制LW 1,切换基本窗口。
2、定义LW2为密码保存器,当LW2与宏指令中数值一致时,切换画面。
3、当退出时,清除LW2。

网友:
回答正确
收益不少!

网友:
在下载中心有范例程序下载;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