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与AJ71UC24的通讯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1-02-12):
机器上的触摸屏坏了,打算用MT506M代换.A2ACPU与AJ71UC24装在一个基板上,用MT506的RS485与AJ71UC的RS485通信,可就是通信不上.请问AJ71UC24 的站号、MODE、通信速率与MT506的系统参数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
这个模块我连接过;模块这边的参数我更本没有设置;只需要设置触摸屏这边的参数就可以了;你可以参考下载中心的范例下载中的和AJ71的程序。

网友:
我们现在也在用,也不能通信,接口接屏的PLC【RS485】还是PLC【RS232】接口,范例上可是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