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宏指令问题,关于时间比较,我哪里错了?

楼主(2011-02-12):
不知道怎么传文件,请大家去这里下载工程文件:
http://www.91files.com/?FKET0P63YI9P0P9QP9HK

目的:根据当前的小时数把一天分成上午、下午、晚上三个阶段,分别用1、2、3来表示
做法:
读出LW9012的值放入变量tmp中,代码是
int vbcd0=0,tmp=0
GetData(tmp, "Local HMI", LW_bcd, 9012, 1)
为了查看tmp的值,再使用如下代码:
SetData(tmp, "Local HMI", LW_bcd,1, 1)

网友:
请将

int vbcd0=0,tmp=0

改为

short vbcd0 = 0, tmp = 0

这是使用MT8000/6000常见的一个错误

因为LW9020存在日期数据是使用16-bit Unsigned储存(打开系统标签库即可知道)
所以只需使用 short变数型态去读取即可

如果使用int tmp, 因int是32-bit, 当使用

GetData(tmp, "Local HMI", LW_bcd, 9012, 1)

MT8000会将LW9012与LW9013一起存入tmp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