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用数字虚拟键盘输入完成以后被输入窗口自动隐藏?

楼主(2011-02-12):
在一个要求密码的界面,进入后显示输入密码提示窗口,使用数字虚拟键盘输入完成以后,密码正确时可以看到后面窗口要求密码等级的内容已经显示,但是密码输入框还拦在哪里,必须点一下才能关掉。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在按数字虚拟键盘的“确定”时即自动隐藏吗?

网友:
可以再说清楚一点吗?
可以的话, 我会直接寄demo给你
很难描述清楚...
就是在一个界面有要求较高等级的内容,目前不显示或不可操作,通过按一个解锁按钮,弹出一个输入密码的对话框,使用数字键盘输入,按数字键盘的ENTER键确认,就可以同时关闭输入密码的对话框,而不用在按过数字键盘的ENTER后再按一遍对话框的ENTER。
mengates@gmail.com
多谢!

楼主:
很难描述清楚...
就是在一个界面有要求较高等级的内容,目前不显示或不可操作,通过按一个解锁按钮,弹出一个输入密码的对话框,使用数字键盘输入,按数字键盘的ENTER键确认,就可以同时关闭输入密码的对话框,而不用在按过数字键盘的ENTER后再按一遍对话框的ENTER。
mengates@gmail.com
多谢!

楼主:
想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描述该问题:

失去输入焦点时自动关闭。
本选项仅对弹出式窗口起作用,在窗口进入运行时,单击窗口外的任何地方时,该窗
口自动关闭。
[shadow=255,red,2]失去输入焦点时自动关闭。[/shadow]
不知道现在的软件支持不支持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