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508的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想在触摸屏当中显示我从台达PLC    D寄存器中采集的数据
并通过实时曲线显示出来,另外我还要将这些数据记录可以显示历史曲线!我想问一下如何去实现!
注:实时曲线的X轴坐标是系统时间
如果可以请回复我的邮箱:haitong1984@126.com。谢谢!!

网友:
通过趋势图元件来实现;但是X轴不能显示出当前的时间值。

网友A(2019-10-11):
您好!我也遇到1#楼同样的问题。我现在买了一台MT8102iE 1MV,我想在触摸屏当中显示我从PLC 寄存器中采集的数据
并通过实时曲线显示出来,另外我还要将这些数据记录可以显示历史曲线!我想问一下如何去实现?
注:实时曲线的X轴坐标是系统时间
我的邮箱:henryxi@sina.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也遇到1#楼同样的问题。我现在买了一台MT8102iE 1MV,我想在触摸屏当中显示我从PLC 寄存器中采集的 ...

注:我的PLC是西门子S7-1215C

网友:
此需求通过先做资料取样,再做趋势图可以实现
如下是相应的案例  可参考
【范例程序下载】  D10.趋势图_历史数据显示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