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000能否在一个COM口上带多台西门子S7-200

楼主(2011-02-12):
以前用MT500可能带三菱的多台但不能带西门子S7-200的
现在用MT6000不知能不能带西门子S7-200的
那位大哥用过,行不行,请告知一声。。。。

网友:
可以连接三台通过串口;也可以通过MODBUS 连接多台。

网友:
如果使用485可以一个串口连接多台, 但站号要设为不同, 目前驱动已不限制站号只能为2

楼主:
不限制站号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