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506MV触摸屏的死机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用MT506MV的触摸屏与西门子的S7-200 PLC做了一个项目.但在实际的应用中,触摸屏会不定时地死机(有时是一,二分钟,有时是半个小时),屏幕全黑,没有任何反映,"COM"指示灯不停地闪,是不是屏蔽不好,受静电干扰的问题呢?(我的项目主要是靠静电工作的,所以静电大一点,不过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电缆我已经用了屏蔽线),还是我的触摸屏的通讯设置做得不好呢?能否告诉我通讯设置的参数呢?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是干扰;你可以吧你的屏和PLC放在没有干扰的地方做测试;如果是可以;那说明是干扰;你需要解决你的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