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料取样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如果我把资料取样的记录保存在U盘中,那么对系统寄存器LB9025-LB9027,LW9063,LW9064的操作是否有效,使用手册上“此功能只针对机器上的资料取
样纪录”是什么意思,请教威纶的工程师。

网友:
"此功能只针对机器上的资料取样纪录"

是指此项功能能只能删除或统计存放在HMI上的历史数据, 存放在USB上的历史数据不支援此项功能

有需拔到PC上检视即可

未来会增加检视USB上数据的功能

网友:
我用历史数据显示元件来显示一个月每天的产量统计数据,为什么有时候存储不到数据?排程元件中的日期又有存在,是不是资料取样时存储在HMI中的数据没有达到4kb,没有存到?看说明书中说用LB9034强迫储存是怎么操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