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程序

楼主(2011-02-12):
维纶MT506MV
当下载程序时提示

10:Copyright weintek 2003
11assword validation pass

请求帮助
QQ:326505236

网友:
这里和密码没有关系;是你的下载线和串口有关系;如果你的硬件和线没有问题你也可以将屏后面的第二个拨码快关拨起;复位后重新下载。

网友:
第二个拨码开关是强行下载,
类似的情况还有可能是因为你的easy build软件的问题
可以在官方网站下载一个2.7.2的最新版本安装版本软件重新安装,打开原有的界面下载试试